会打雷闪电的示波器。

楼主(2010-09-28):
今天早上起来刚要用示波器的时候,一开机,里面噼里啪啦的响。就很象火线没接触好那种疵疵。啪啪的次拉声(抱歉不怎么会形容)。听后吓了我两跳。

本来原来一直用LINE(电源触发)。今天一开机波形从亮10多秒后一下变暗了。昨天用着还蛮亮呢!(不调灰度的情况下),完了我又关在开机,这下好直接开机就是暗的,过了10多分钟还是一样。

于是我用别的触发源试了下,亮度又回到原来那摸亮,但是一用LINE触发亮度又变暗了,灵敏度也随知底了,波形变化波动很慢,纳闷啊为什么用别的触发一切正常呢?

不一会儿里面又噼里啪啦响了,波形也随知一起闪.跳动。噼里啪啦的声音消失后,屏幕波形也不闪了,变稳定了。

用一用又响了,心一烦。马上关掉了电源。打开看看里面究竟什么在响?
于是我开始大拆了。

拆这家伙还是蛮有难度的,外壳拆开,通电后,发现声音是从显示屏后部分发出的,于是想把那部分单独拆下来看看究竟声音在哪里!
经过2个多小时的拆解后,发出噼里啪啦那个东西终于被我拆下来了,大哥们看下图

吧!

拆下来后好好仔细看了又看,量了又量,网上又找资料看,一边看一边弄,捣鼓到中午快吃饭的时候还是没找到毛病在哪?现在已经搞得快崩溃了...

还请基地里的大师解救。
小弟跪谢

网友:
是显像管高压打火吧,用电灭弧灵就好了

网友:
看那高压接嘴那里有块黑斑像是打过火的样子,先清洗干净再用灭弧灵涂好。能打火的位置只有高压和聚焦电压两处。再就是高压包本身打火。

网友:
应该是高压帽打火,先清洗干净再用灭弧灵涂好。

网友:
  看看有没有蓝光啊 打火的时候

网友:
这个毛病我这收废品的都能修,就按楼上几位说的办,再不行就找个彩显高压帽换上就行了!

网友:
看这管子应该是菊水的吧,菊水的电源不错,示波器就没用过。

网友:
是不是湿到了``

网友:
高压打火,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高压嘴,用703硅橡胶密封后,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