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9-28):
今天修一块精英945的主板,接到板后观察外观正常,加电测电压,内存,桥,都正常,CPU没电压,测上管G极没波,也没电压,于是怀疑主IC坏,找到PDF测主IC,EN有高电平,也有输入但没有输出,看来怀疑是对的,正好手上有新的,换后加电测G极还是没有电压,刚开始以为是拿了一个坏的IC,于是又换了一个,可还是原样,这时开始找别的原因,因为只有桥和U座可能影响,就开始打阻值没想到全都正常,最后没办法就报着试试的态度焊一下U座,焊后加电直接跑码,当时真是一个高兴呀,呵呵

网友:
有这等事!!

网友:
怎么会没有呀,你要知道CPU供电如果别的都查不出问题那只有和U座和北桥有关了呵呵,如果以后遇到了不防一试

网友:
加焊U座风险大 不小心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