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维修问题

楼主(2010-09-28):
     修笔记本遇到显卡虚焊造成无显示或者花屏,就只能加焊显卡颗粒。但本人没有专门的BGA焊接台,原因是维修很少小地方。主要是靠热风筒加焊颗粒,但有个问题就是修好后时间长的顶多几个月,少的就1星期。又会出现同样问题。我也试着加焊时间长点另外就是让散热风扇不停转,但效果都不是理想。我想在这里请教各位达人,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管用点的,不是真的叫我去买BGA焊接台吧,这东西四到六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呢。    最近很是郁闷。有个客户就这样给他修的三回了,搞他很生气。本来关系还很好的,现在搞成这样

网友:
拆下来重新植球。
改风扇,
加铜片。

如果这样做还返的话。。
显卡坏了,不是你加焊的不好,要更换显卡。

网友:
有的显卡是设计问题,没办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铜片直接剪个铜片盖在显卡颗粒上?

网友:
还是不要省那个钱了啊   赚大钱的 不要怕花钱  没风险怎么成功啊

网友:
我觉得温度和手法掌握好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掌握不好就是给你个导弹你也只能用来打苍蝇,只是我也没达到这高度

网友:
技术是练出来的!用空就多练练!!!

网友:
,掌握住温度和技巧!加油咯。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原来的硅胶拿掉换成铜片。

网友:
换芯片是比较好的方法。我也是用一把风枪,还不是拆来拆去,焊来焊去,多练习就好。

网友:
换好后,四角打胶

网友:
换板 其实很多客户可以接受换板

网友:
首先拿来,要修要换,换改良版,不换下次来了你也好推脱。
本来就是,拿到哪里都要返修,没办法,肯定回家玩大游戏了,这也不能怪你,看你如何和客户沟通。
我一般说清楚,坏了下次返修我直接让他换,熟人,更好说清楚

网友:
买个BGA把,,这样耽误生意,要是你店里生意好的话,这样干2个月耽误的生意也能买个了

网友:
还是用BGA吧这样温度控制的好就用热风枪你控制的再好也是有偏差的。

网友:
用风枪加焊到可以推动芯片的时候稍微推一下,利用锡球的张力,他自己就拉回原位,然后停止加热,扇面加铜片,修过的BGA没有返回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基本也是这样的 可是没什么用的。照样返修。你说的是不是颗粒表面加铜片,这个我到没用过 ,这个铜片怎么做呢  自己剪?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铜片到处都有卖,也不是很贵,

网友:
铜片到处都有卖,也不是很贵,我基本也是这样的 可是没什么用的.

网友:
加一个 铜片试一试

网友:
显卡做好后 最好把风扇清理一下 上硅胶和铜片 这样会好点

网友:
7300,7400,的 材料 比630还差,有的显卡,就是那么差,冒办法,换显卡

网友:
建议直接换显卡,只有换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没有BGA,温度一定要控制好

网友:
做好了必顺要解决温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