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都有哪些电路?

楼主(2010-09-28):
老看帖说什么辅助电路、反馈电路、保护电路,等等……
也没有深层次的去了解,所以想请教下各位,ATX电源当中到底有多少个电路?它们分别是什么?
这些电路大致的都指的是哪一块?

辅助电路这2天了解了下,知道是在辅助开关945那一块。
其它反馈,保护电路等就不是很了解了。

希望各位前辈们给说说。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人会说!因为这个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说少了你更会云里雾里的。说多了麻烦!·

网友:
只能靠自己学习,慢慢理解。

网友:
只能靠自己学习

网友:
你可以把电源分成几部分来学习,,一部分一部分的理解,,

网友:
EMI抗干扰,整流,滤波,分压>推挽,自激,比较放大,光电耦合,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反尖峰,脉宽控制。
主要工作电路两个,推挽与自激,一般自激用作辅助供电,推挽用用作功率供电.其它都属辅助性的电路,是为了使这两个电路稳定而安全的工作。
个人见解,希望得高人点拨一二。

网友:
楼上讲的很不错

网友:
找本书,好好看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