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不能用

楼主(2010-09-28):
   一华硕本  右边USB  不 能 用     拆机发现是块小板 连过去的  ,  压着小板 量阻值都 正常 松手就正常时不正常的 后跑线路跑到与USB 相连脚位后 直接飞线过去后  ok

网友:
有点简单了吧?大哥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
这种再次连接的机就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不错楼主!对我们这些新手还是有参考价值。。。

网友:
是小板的接口松了或者是虚汗。加焊下应该就OK

网友:
你这样飞线,以后别人还怎么修啊。

网友:
这都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网友:
论坛是大家交流的地方,我们从没要求大家发的贴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准。但是仍然请各位对自己的贴子负责。楼主此贴除了招引一批纯水回复。我个人是想不出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压着可以 不压 就不行 了   我、飞线 过去 最好不过了  呀  下次 谁 都还可以修的  呀   如果我直接焊起来 别人 才没的 修了不是 现在 至少 还可以像以前可以取下来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