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IBM T30 0271报错 需密码

楼主(2010-09-28):
IBM T30 0271报错,
好像是时间及日期需要重设置,报错后屏上出现一把锁,要求输入密码
。
重刷了BIOS依旧,换了H8依旧
,修过的朋友说一下是哪儿的问题。谢谢!!
刷了密码芯片后OK,谢谢大家!!
芯片

网友:
IBM的机器应该还有一个专用的密码片

网友:
24RF08CN刷了不行,就换3421再刷

网友:
密码芯片,专用的,查下再动手啊!!

网友:
谢谢,我来试刷一下密码芯片

网友:
你把密码芯片读出来,再发给我。我试下能不能用软件算出来。之前算了一个G41的。

网友:
谢谢,已搞定,刷了下24RF08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