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L(LA-3541P)开机电流没跳变,求助!

楼主(2010-09-28):
     起码都二修了,PCB上有的元件标号都认为的弄掉了。有的管子换了,南桥也动过。哎,这上家真是够狠呀。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4,3V.5VALW正常,开机按键有3V,按下开关,电源灯亮,但是电流还是0.04,没跳变,数秒后电源灯熄灭。由于对仁宝这个上电不是很熟悉,大概量了一下EC的工作条件,电压,晶振,ACIN,EC_RSMRST#都正常,换过EC和南桥。涛声依旧。找了相关的资料没什么进展,发上来,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谢谢!如能修复,经济酬谢都没问题!

网友:
你只查了EC和南桥的条件正常,其它的信号呢?条件正常信号到不了有个毛用啊!!

网友:
开机键到ec的有跳变吗 ec能不能发出到南桥的跳变

网友:
EC没有工作呀。南桥的RST的信号不正常呀。

网友:
EC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山哥,赶紧上吧,

有经济报酬啊,哈哈、!

网友:
南桥晶振有没问题,电容,南桥不工作死都不会触发的!

网友:
昨晚花了相当多时间研究!ON/OFFBTN#拉低-----将EC的ON/OFF#拉低------EC发出PBTN_OUT#---SB接收到次信号后发出SLP_S5#,SLP_S4#,SLP_S3#到EC-----EC发出SYSON触发。。。。{我参考了论坛里一份时序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正}其中EC发出了PBTN_OUT#但是EC没收到SLP_S5#信号,于是查南桥工作条件,不小心碰到晶振能上电了,于是更换晶振后顺利上电。其实是 一很简单的问题,兜了那么大一个圈真令人笑掉大牙,我觉得一个,对上电的时序不清楚,修的仁宝的机器相当少,加上很少研究,没碰到也没办法怎么深入的研究。第二就是工具缺乏,示波器这些都没,导致走远了。可能大家会笑,但是我觉得很踏实,因为我对仁宝的上电又有了深刻的理解。甚幸!

网友:
应该搞个波波

网友:
这是很普遍的上电原理啊,看来楼主得记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