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板遇到小问题 谢谢大侠帮助

楼主(2010-09-28):
富士康915主板 加电后不亮  观察整板芯片或是电容没有问题 插诊断卡后  跑FF  复位和5V闪烁
一查全板的电压基本都不稳定 全部在跳变,基本是这样 8.9 -10.1  11.1 再次循环  12V来回这样跳
5V是 2.2几 3.0几 4.97  再次循环

小弟想问下 这样情况应该先考虑什么 ?用眼睛看整板电容全部没问题 管子基本测量没问题。

网友:
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儿吗?小弟急求答案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短路,或者电源IC损坏。打一下各个主供电的阻值,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试试刷BIOS,一步步排除,慢慢来

网友:
小弟是新手  12V  阻止389    5V是396   有些不懂希望大家别笑话哦

网友:
对了 我在加电后  量管子的时候  12V的管子也仍然跟着一起跳变,我个人感觉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儿 。希望大家也帮我分析一下 我手头工具有限 我想暂时推断一下  因为客户反映是,开机的时候 最近这几天老是按2-3次后 在能正常开启,今天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首先确定自己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没问题的换仔细查查主板各个供电电路。

网友:
替换法先检查下外设不见有无问题,下面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场管等

网友:
电源换过吗?  上假负载量一下阻值吧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不过富士康有一款915主板,忘记是RT9202还是RT9214坏会引起很多问题(这个现象发现时有此一网吧送一批富士康同样主板,几个伙计一起修,虽然初始问题都不一样,但最后都发现是她的问题)你可以看下有没有,有的话,换下试试,不过这个地方,取下来,在往上焊的时候非常不好焊。我焊了半天才焊上

网友:
电源我换过了,现在的问题好像更具体化了。我跟大家说一下。说前先为楼上朋友为我分析的说声谢谢啦。现在情况是 不插CPU的情况下。开机所有电压正常,(包括管子,12V,5V。3.3V)但是插上CPU后在开机 就电压不稳 所有都不稳定
在不插CPU的时候开机测灰线 得到0.20   0.2X 0.3X 这样不断循环的跳变电压。我感觉不太对劲。跑线路到一个电阻。电阻连接到一个LVC14A的一个14脚芯片上。查看它到电阻的电压就是来回不稳定的跳变。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灰线直接连接-  电阻- 到LVC14A)没在往下查呢。我感觉是他的事儿。但是手里没有这样芯片哦

网友:
谢谢  (上帝就是额 )这位朋友给我提供的资料。我查看了一下 没有R90X的东西呀 就有一个IT8266R

网友:
没人帮分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上所有灯闪,一般是PCIE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