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电源的一些心得

楼主(2010-09-28):
       从今天开始我将分期给大家分享我修电源一些经验,将由浅入深对初学者很有用:我修电源喜欢用个灯泡这很重要,当保险烧断时首先把导致烧保险的元件找出,这时不要急于上保险,你把灯泡挂在电源两端后上电,如果出现灯泡长亮说明后面还有短路要继续找坏件,灯在此时起了保护作用,要是在没查彻底之前直接上保险,损失的不只是配件的费用同时会对你修好这个电源的信心打击会不小;谈正题吧,如果灯泡出现间隔性的闪,说明电源起震了,恭喜你可以上保险了。如果灯泡出现急促的闪,有的可以上保险,有的不可以上保险这时你细心点就可以,不过出现这种现象不多。

网友(点评):
挂个灯泡,当灯泡一亮表示有短路,难道不是应该要马上关电吗?难道还在有短路情况下检测短路元件,这样不会烧掉里面更多的元件吗?

网友:
老哥不是 把灯泡挂在电源两端后上电,是把灯泡挂在保险两端。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做技术碟还得注意用词是否正确吧?

网友: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则改之。

看别人的贴,别只盯着作者错误,多看看他的贴子里是否有你可取的。

作者在发贴前,也一定要审一下自己的内容,是否用词正确,至少不要有错别字。

网友:
我怕灯泡灯丝会爆,一直没敢接,总是心里怪怪的,自己也挺纳闷,怎么这么胆小。

网友(点评):
嘿嘿做维修胆子要大 要不什么都修不了

网友:
我修一电源,上面电源管都没事,就是不启动,没有待机电压,保险没事

网友:
无非就是怕初级有短路,烧初级,就是过压或过流,过压查反尖峰,过流查开关管和推动三极管,
全桥,电容,开关管, 推动三极管,都检查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修了个杂牌电源,从无待机电压修到有1V待机电压,然后又从1V待机电压修到无待机电压,初级部分基本上全部查完,没发现任何异常。494,推动管,光藕,945,连50V的小电容都换完了,都没在出现待机电压。

我已经没了头绪,期待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点评):
检查下5VSB 输出电压端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有没有失效 还有那个220进来的大的300V滤波电容有没有失效 还有就是开关变压器性能不良 5VSB稳压取样电路检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泡灯丝爆的少见吧,电容爆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