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进系统后会断电

楼主(2010-09-28):
DELL D410进系统后出现断电,有时刚进入系统就会断电,有时可以用一段时间才会断电,之前修过的,之前的故障是上电短路,修好了且将风扇一直改长转,还差几天才过保修。请问各位大侠,你们有什么见解?急啊!
DELL

网友:
看下你CPU散热是否接触不良?然后再考虑其它的

网友:
可能没把问题彻底解决。从上次问题中再查把!主要查发热异常的原件!

网友:
先把散热搞好在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散热正常吗,测下电流看是否偏高

网友:
內存换过,硬盘换过,进系统后不动人任何程序,就这样过一会也会自动断电,散热方面没问题,电池是坏的,用适配器开机的,初以为是适配器的问题,就用可调电源试机也是一样。不动它也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