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独显内屏不显重做依旧

楼主(2010-09-28):
R61i独显,显卡芯片G86 740 ,拿到手时内屏不显有背光,外屏进CMOS界面有矩阵样排列白点,间距5mm左右
下显卡重新植球后开机外屏大花,怀疑做显卡时烫到显存了,重植两片显存,内屏正常,外屏进CMOS界面两侧纵向有色点,加焊其中一片显存,加电保护,重植此片显存故障又恢复到重做显卡芯片时的状态,即:内屏不显有背光,外屏此时变为小花,有纵向条纹

请教各位师傅,是否显存有问题了?如果显存有问题会不会出现刚接修时的现象?有点茫然

网友:
把显存下了试试!!

网友:
不如用显卡测试软件MATS测试,不过不知道能不能测试笔记本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了显存岂不是开不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