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BGA的上加热,是用PC410好,还是普通的温控好啊

楼主(2010-09-28):
自己做的BGA的上加热,是用PC410好,还是普通的温控好啊

网友:
用PC410好可以八段控温。成功率会高一些。以前没有买三温区时就是这种温控做的BGA好啊。只是无铅的比较不好做。做了板爱变形。

网友:
PC410贵啊,普通温控便宜很多,看你的预算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
普通90元一个,人肉模拟曲线也未尝不可。

网友:
看你的预算了,如果资金有限的话就用普通温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