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865G 小板开机不显

楼主(2010-09-28):
开机能跑到84停顿一下,接着跑60-75-85不动 ,不显示!键盘已过,峰鸣器嘀一声!不显示!另插一张显卡也不显示!BIOS换过也刷过无效,板子各电压正常!
    望高人指点!!!衷心感谢!!!!!!!!!

网友:
在板中间部位好像有两个场管换了试试。

网友:
做个NB试一试

网友:
l量给显卡供电是否正常,有的时候,有的管子虽然量的时候正常,但其实已经坏了,所以有条件的话,先换下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能刷BOIS的话,先刷个BIOS,做桥除非确定,否则这是最后的选择!!!

网友:
一般桥的问题可能大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码声过了,集显不显独显也不显那么一般都是桥的问题,打显卡数据线与南北桥总线的值来看看北桥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