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不触发!

楼主(2010-09-28):
250快高价买回来的机器,硬盘内存没有,屏破裂外观完好!买回来的时候是没待机,MAX8734A的一个教烧断是19V 的VIN脚,更换8734A后3V 5V都出来了而且自动触发到0.63A就不动了,我检查过全部的电感都有电压出来了为什么不亮呢?无意中看着电流的跳变从0.58A又跳到0.65A又跳回0.61A~~~心想应该是在找内存吧,我确定我装上去的内存是好的而且内存供电也是正常的,又看了看BIOS好像被焊接过的样子但是焊得比较难看,我从新拖焊过后再上电开机~~~大个HEYD的字母出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满足感都没有,大概是觉得是自己乱修而修出来的成果不值得去骄傲吧!机器用了2天今天再试机正在重装系统的时候突然间自己关了! 现在的情况是上可调电源待机只有0.02A,3V 5V都出来的就是不触发,电源灯蓝色和黄色的灯同时亮了起来,EC图纸上面的是PC87541V 但是焊在这里的却是PC87541V-VPC不知道两个能不能代换和其他功能有没有区别!我查得EC的第二脚NBSWON#开机有跳变但是第四脚DNBSWON#教只有0.5V左右的电压而且开机的时候没跳变的,而且这个脚是连着一个D11的二极管,二极管的另外一端电压为0!我按压南桥偶尔电流会上到0.4A但是一放开又回到了0.02A!我从做南桥后现在就是只亮了蓝色和黄色的电源灯,但是就不再触发了,我量过三个USB口的对地阻值没见异常 应该BGA是成功的,我现在是怀疑EC PC87541V和PC87541-VPC是不通用的,因为网上面买的是两个型号独立有买,而且这台机器在没坏的前两天一直是插上电源适配器就亮黄灯,按电源开关就变回了蓝灯;硬盘在关机后大概20秒左右才会断电停转!手头上没有这BIOS的适配座和示波器根本不好判断是EC还是南桥或者是BIOS问题,求大侠们指点指点下小弟!还有这机器是用广达的SW1主板的!那个高手修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路过,帮不了你!我也搞了个F5R的在研究!!

网友:
修过SW1的,好像是联想的F41的机子,一样的板号,你说的情况我今天也碰到了,EC换错了或坏了,两个灯会亮LED,正常不亮的,我今天就是上家换错了EC,我把87541换了,换了个97551也可以代换的,我换了个,触发上电了!开机正常,待机不再亮黄灯!就是EC的问题,你先换了97551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F5R是什么问题呢?我的那个还没修好哪!座子换过北桥重植过都是上CPU就掉电,不上就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