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心得

楼主(2010-09-29):
今天修液晶显示器,插上电源和视频线不出2分钟就灭了重开开关后还是如此!我首先想到这种情况不是高压管就是灯管,拆开后发现高压板换过正常,用测灯仪发现四个灯管坏了3于是就换灯关吧。话虽这么说但是我还是很小心,先‘把屏的铁框拆了下来,我看到了一张很亮的可以当镜子的内屏小心翼翼的把它放的垫子上;然后内屏下面有几张透明的塑料膜取出来以后把灯管拿下来;发现灯管被紧紧镶的一个铁片里我用手把灯管取出来,把四个接口处的热缩管去掉把新的灯管换上去(在此提供一下我的方法:首先把坏的灯管取下来然后把剪好的热缩管分别套在四个灯管接口处,连接灯管的线不要剪太长还有要仔细观察连接线是否有破皮的地方如有应当换线为防止漏电,灯管很脆所以在换的同时一定要精神高度集中仔细的一步一步的走。)我修这个显示器今天一共用了4个小时费了7个灯哎第一次换!

网友:
你是说弄坏了七支灯管是吗?
那你修这屏收多少银.

网友:
换灯管有个小窍门,每一组两根灯管两变都有皮套固定住,一般我们在焊新灯管的时候大家肯定都是先焊灯管往高压板上插的那端,这段焊好,先把灯管放到那个支架上然后再把另一端皮套插上,往灯管里面推推,这样能起个固定的作用,在焊,焊好后,直接往焊点那边一推就好了,同时因为灯管早一放到支架里,降低因为最后往里面放,以至于把灯管弄坏。一点小经验仅供参考(自从学会这个后,很少吧灯管弄碎)

网友:
我第一次换灯管时就断了一根!还算幸运!

网友:
灯管是带架子的呀,连架子一起拉出来。焊好后,推进去就可以了哇。。这是个细活
我一般一小时左右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指灯管装到架子里时弄坏了,大部分是这样。
架子装到屏上一般很少坏。

网友(点评):
哦,那说明他也太不小心了,我只是看了一遍换灯换的视频 然后就自己换,还没弄断过。

网友:
哈哈,那我还好,没坏过一次

网友:
只要灯管长度合适,换灯管不是什么大问题,要多练就熟手了.一般一个小时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