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

楼主(2010-09-29):
BGA焊接都需要注意什么  ?

网友:
最重要的温度要控制好,板一定不能变型

网友:
温度时间 还有板一定要放好顶好要不然好容易变形。

网友:
焊的时候注意旁边的小件 板子固定好

网友(2010-10-29):
bga焊台很重要 英雄也要配宝刀 如果用风筒那就自己边做边总结吧 另外就是加焊的时候都用镊子碰一下如果芯片本身有一定的张力就说明锡珠都融化了 基本能成功 碰的力度要多实践才好掌握

网友:
板子水平,温度曲线,时刻盯着板子。还有换显卡,换桥的时候,方向,脚位一定要对好。

网友:
重要的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对着它是有铅还是无铅,再跟着调下温度与时间,板放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