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板号 zR1 雷击,修后好出现怪问题!

楼主(2010-09-29):
客户拿过来说拿到两家去修都没有搞好,到我这是第三家了,好,插上我自己的可调,测待机3.3V 5V都有产生,电流一下到1.6A,应该是短路了,试了几次一样,拆开板子,发现,CPU核心电压自动开启,测电源管理EN脚有2.5V电压,由EC发出了,断开电阻,测EC那边根本没发出来,测上下管没有穿的,怪怪的,,不管,看待机,此板子来时有时一下就1.6A,、也时0.22既然是雷打的,看网卡,一测,几个电容都短了,TXP信号,吹掉网卡,待机0.05,不触发,测开关脚有跳变,跑DNSBPWRSW无变化,EC没有发信号到南桥,再测RSMRST无变化,正常应是3.3V,怀疑EC挂了,下掉EC87541,找不到一样的,上了个97551,,测试,发到南桥的信号有了,RSMRST在触发也有3.3V了,有戏了,可是南桥还是没反应,之前南桥被动过了,二话不说换掉南桥,上电,OK,电流一路跳,0.16掉电,加上CPU还是掉,测CPU CORE核心供电心片En无电压,电阻坏了,飞线EC搞定,上路跳变,高兴,ACER出来了,OK,好戏在后面,怎么黑的,不亮,再重开,好,XP介面又黑了,系统坏了,重装一个,OK直接进系统,焊上全新的80E838网卡正常上网,其它一切正常,用了三个小时,装壳,所有外设装好,OK,客户过来拿机了,一开,卡在XP介面死机了,二开还是,安全模式,OK,PEOK,难道哪里没接好,拆开,一个个外设拆,键盘,触摸板,无线网卡,光驱,OK,当拆掉光驱一切正常,不死,进系统,稳定工作,难道光驱坏了,于是上一个好的光驱,一样死机,在安全模式把光驱禁了,不死了,但我在P;E,安全,DOS下装系统光驱都可以用啊,修好居然成这样了,加焊接口无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点待机,电流到0.05,按开关,不能换醒,还有一个就是点关机,正常待机是0.01,现在变成0.04,好像有哪里电没关完一样,要强行按五秒钟,关机,变成0.01才是正常的待机,此时才可以触发?难道S0 S1 S2S3 S4 S5壮态失灵了,各位帮帮忙!

网友:
楼主,你比我强大,我帮不上忙,帮你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
雷击的南桥感觉还有问题

网友:
光驱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