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0-09-29):
接到一台神舟笔记本电脑!故障是这样的,插电源待机为0.2开机开不了。。但是你不停的尝试又可以开机了。。我拆开了机子,查看了3V 5V的那个芯片,加焊了一下,又把旁边的那两个电容给换了。开机好了。。并且多次尝试还是可以开机的。。

谁知道不到一天。客户打电话过来说,又开不了机了,这下搞得我很烦啊。。。不知道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求给一定的思路。。

笔记本的型号不记了。。要的话再发上来!

网友:
EC和南桥晶振先排除,,或者电源心片不良了!

网友:
大多是虚焊现象,检查CPU座桥等

网友:
晶振 加焊ec 南桥

网友:
开机EC,南桥,晶振,还有开关本身,都要检查。

网友:
呵呵。。跟我台机主板差不多故障啊,也是经常不跑码(主板debug灯显示FF),但偶尔又好,怀疑是南桥虚焊或其他部分又虚焊。等待楼主修好后确认。

网友:
神舟的本子主板受潮的情况较为多见,你不仿给主板相关地方做一次局部加热。这种现像很容易和虚焊混淆的。

网友:
我碰到个,第一开启来的时候是短路的,我修了不短路了,但是现在不开机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多多指教啊

网友:
应该是冷机不能开机吧,LZ要找思路,建议发帖顺便把机器型号报一下,《个人建议》,若说的不对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