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个6600的显卡显示正常,但是在mats下面提示有错误!!

楼主(2010-09-29):
如题,错误提示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92
FBA[63:32]             192
FBC[31: 0]             192
FBC[63:32]             19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这种情况是什么地方的原因啊!!

网友:
-------- -------- -------- -------- -------- -------- ----- - - - - ---- --- --
0000f0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1 041 3
0000f0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1 041 2
0000f0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1 041 1
0000f0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1 041 0
0000f02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1 041 3
0000f02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1 041 2
0000f02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1 041 1
0000f0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1 041 0
0000f0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1 040 3
0000f0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1 040 2
0000f0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1 040 1
0000f0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1 040 0
0000f00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1 040 3
0000f00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1 040 2
0000f00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1 040 1
0000f0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1 040 0

网友:
0000e0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3 0001 001 3
0000e0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3 0001 001 2
0000e0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3 0001 001 1
0000e0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3 0001 001 0
0000e02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3 0001 001 3
0000e02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3 0001 001 2
0000e02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3 0001 001 1
0000e0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3 0001 001 0
0000e0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3 0001 000 3
0000e0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3 0001 000 2
0000e0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3 0001 000 1
0000e0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3 0001 000 0
0000e00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3 0001 000 3
0000e00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3 0001 000 2
0000e00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3 0001 000 1
0000e0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3 0001 000 0
0000d0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2 0001 041 3
0000d0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2 0001 041 2
0000d0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2 0001 041 1
0000d0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2 0001 041 0
0000d02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2 0001 041 3
0000d02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2 0001 041 2
0000d02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2 0001 041 1
0000d0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2 0001 041 0
0000d0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2 0001 040 3
0000d0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2 0001 040 2
0000d0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2 0001 040 1
0000d0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2 0001 040 0
0000d00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2 0001 040 3
0000d00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2 0001 040 2
0000d00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2 0001 040 1
0000d0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2 0001 040 0
0000c0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2 0001 001 3
0000c0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2 0001 001 2
0000c0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2 0001 001 1
0000c0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2 0001 001 0
0000c02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2 0001 001 3
0000c02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2 0001 001 2
0000c02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2 0001 001 1
0000c0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2 0001 001 0
0000c0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2 0001 000 3
0000c0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2 0001 000 2
0000c0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2 0001 000 1
0000c0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2 0001 000 0
0000c00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2 0001 000 3
0000c00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2 0001 000 2
0000c00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2 0001 000 1
0000c0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2 0001 000 0
0000b0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1 041 3
0000b0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1 041 2
0000b0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1 041 1
0000b0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1 041 0
0000b02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1 041 3
0000b02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1 041 2
0000b02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1 041 1
0000b0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1 041 0
0000b0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1 040 3
0000b0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1 040 2
0000b0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1 040 1
0000b0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01 040 0
0000b00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1 040 3
0000b00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1 040 2
0000b00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1 040 1
0000b0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1 0001 040 0
0000a0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1 001 3
0000a0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1 001 2
0000a0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1 001 1
0000a0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1 001 0
0000a02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1 001 3
0000a02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1 001 2
0000a02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1 001 1
0000a0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1 001 0
0000a0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1 000 3
0000a0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1 000 2
0000a0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1 000 1
0000a0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1 0001 000 0
0000a00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1 000 3
0000a00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1 000 2
0000a00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1 000 1
0000a0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1 0001 000 0
000090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1 041 3
000090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1 041 2
000090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1 041 1
000090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1 041 0
0000902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1 041 3
0000902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1 041 2
0000902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1 041 1
000090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1 041 0
000090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1 040 3
000090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1 040 2
000090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1 040 1
000090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1 0 0 0001 040 0
0000900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1 040 3
0000900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1 040 2
0000900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1 040 1
000090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C 0 0 0 0001 040 0
000080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1 001 3
000080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1 001 2
000080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1 001 1
000080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1 001 0
0000802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1 001 3
0000802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1 001 2
0000802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1 001 1
000080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1 001 0
000080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1 000 3
0000801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1 000 2
0000801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1 000 1
0000801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01 000 0
0000800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1 000 3
0000800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1 000 2
0000800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1 000 1
0000800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0 0001 000 0
0000703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0 041 3
0000703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0 041 2
0000703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0 041 1
0000703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0 041 0
0000702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0 041 3
00007028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0 041 2
0000702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0 041 1
00007020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0 0 3 0000 041 0
0000701c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3 0000 040 3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用着先吧。有可能是你测试软件不对。

网友:
mats6测GF6是会这样的,4个通道各报192错误,总计768,换成MATS7就好了。

网友:
跑一跑3Dmark测试。。。

网友:
哦,好的。我测试一下!!

网友:
显存不良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