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窍门,键盘打“囍”字[如果不允许发就删了吧]

楼主(2010-09-29):
键盘打出“囍”字,试试啊,挺有意思的

首先你得承诺,学会后至少回复一下,打个囍字也算.. 不回复者一生休想见囍 !!! 很灵验的,不信你就别回复!!!!!!!!!!!
按住ALT,用小键盘输入数字“821206”,然后松开ALT ……各位朋友不妨一试OK!你会了吗?

网友:
冒是不行哦

网友:
囍!!!!!!真不错!
提供一下数字键盘中的编码规律就更好啦!

网友:
朋友似乎采用的是ASCII算出来的,也还算不错

网友:
上次有人发过了

网友:
呃。还不错哦。不单单可以821206  还可以输其它数字呢。

网友:
奇怪我的怎么出来是“蟖”字呢?

网友:
扯鸡巴蛋,发这些无聊的帖,我一个按住ALT后,我一个字都搞不出来

晴空流星 -10 严禁骂人

网友:
囍      想知道源理................

谢谢分享

网友:
按着ALT,数字没法打出来················

网友:
囍囍.....囍囍囍......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键盘。。。

网友:
无聊的帖子占资源,

网友:
又学了一招,多谢楼主。

网友:
这帖子可以回复,咋在其他的帖就不能回呀,谁能告诉我,刚来这不久,学习中。。。。

网友:
在笔记本上打不出来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囍 恭囍我吧!

网友:
搜狗拼音直接打“xi” 就有了
这是Unicode的编码,每个汉字都有一个固定的Unicode编码。
在QQ里,按住Alt再加29482会显示为“猪”是因为QQ使用的是Unicode编码。但是在记事本中按住Alt再加29482看到的是字母s,这是因为记事本采用GB2312编码的原因。
网上可以找到Unicode编码表,自己的电脑里也可以找到。
在开始-运行中输入eudcedit,打开TrueType造字程序,按确定进入,再选择窗口菜单-参照,在形状中输入你想要的字,比如“猪”,在上面的代码中,猪字就会出现在732A处,再打开计算器(开始-运行输入calc),以十六进制方式输入732A再转换成十进制,就是29482了。

网友:
囍,还真是神奇啊,以后可以用这个做密文了

网友:
哪位高人指点下啊, 这种我在游戏用的比较多,以前玩劲舞团都是打个什么出来个符号什么脏话都能打出来,玩完美国际那会也是按个东西表情能发好多个, 发放和楼主的类似就是数字不一样,太长时间没有玩过了也忘了是按的什么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是真的吗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来

网友:
囍 牛·····打出来啦

网友B:
”囍““囍“”囍,好,真的可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