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mats结果是怎么回事,核心加焊过了

楼主(2010-09-29):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92
FBA[63:32]        25325824
FBC[31: 0]             192
FBC[63:32]             19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
后面一大堆
显卡是:GF6600 128M DDR 用MATS6测的结果
我思路是这样的,按常理所有显存都报错应该是核心虚焊才对,我加焊过核心了还是一样,不会这么倒霉,显存全虚焊吧???

网友:
要不要把核心拆下重植?

网友(点评):
用mats属于浪费时间,直接加焊GPU,显存出问题的概率很小

网友:
全报错先测供电时钟有没对,显卡有没掉件,加焊是最后才用的。

网友:
这种坏位 一般都是GPU的问题 摘掉重植吧 显存坏很少这样连续报错的

网友:
结果出来了,用mats7测出来
FBA[31: 0]             0
FBA[63:32]        25325824
FBC[31: 0]             0
FBC[63:32]             0
加焊右边二颗粒无效,换了右边最脚下的那颗,也无效,估计是GPU空焊了,加焊也不起作用,不想重植了,判死型吧,重植人家也不会给多点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