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集成主板开机不亮报警

楼主(2010-09-29):
接到一台 v3000  开机报警 以为是显卡问题 拆机一看 965集成显卡的  用手按过 北桥南桥都一样开机不亮  开机 报警一长两短 感觉不像显卡 不接BIOS电池 上电自动开机 就正常 接BIOS电池 按开机键就是开机不亮  论坛有人说刷BIOS 会好 我编程器没有这样的接口 不知怎么刷了...?求救

网友:
一长两短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965GM很少脱焊,应该内存。或者bios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加焊一下北桥,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楼主说不接BIOS电池 上电自动开机 就正常 接BIOS电池 按开机键就是开机不亮  不接BIOS电池的时候屏能亮吗?能正常进系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亮 但没进系统 让后键盘有一些键子不好用 但外接USB键盘就好使

网友:
我觉的你这种问题像是CMOS电路或南桥有问题,先查CMOS电路,再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北桥,  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