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BM r61i 板子上网卡边上的一个长方形IC是做什么的?有图

楼主(2010-09-29):
最大那个是网卡,左边那个IC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跑线是到两个网桥去的。

网友:
PI3L500E/MAX4927高速差分开关芯片

网友:
左边那个是总线控制器,南桥通过它然后才到网卡

网友:
DELL 机器爱用这个芯片,简单说就是电子开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