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eforce6100sm没CPU主供电

楼主(2010-09-29):
修到一块精英6100主板.CPU主供电出不来.电源IC是ISL6566芯片供电有.发现12脚的VSEN这个脚没电压.这脚应该是CPU供电开启信号吧.这信号是哪来的追不出来.是不是由NF6桥过来的.希望大家帮下忙

网友:
你这个是NV的桥,时序应该是当桥得到PWROK后,发出PWROK_EN 开启电源IC,现在没有VCORE,当发出CPU供电后,IC会发出VRMPWGD送给桥,产生HTT,你这是没有CPU供电,先查下南桥工作条件。应该是桥虚焊!

网友:
RAM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电压正常的.

网友:
如果实在查不出就焊一下桥试试吧

网友:
哪你换了IC没有啊?  你看看是不是旁边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阻都没有问题.就是EN信号没有.断开电阻都没电压过来.就不是电源IC的问题了.加焊了还是一样.现在重植

网友:
重植了样还是一样。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开启信号 是ENLL这只脚

网友:
ISL6566供电引脚是7   18   24   33   脚   开启信号是37脚,PG是35脚。。你先查查37脚有没有开启电压!没有的话,跑下37脚的线路,看下连到哪里,如果通过电容电阻连接12V过不来的话,可能是IC坏了。37脚有电压在看看VID组合正不正常,和参考电压是否正常,或查相关外围电路。外围正常换IC

网友:
谢谢9楼和10楼更正了6566工作条件。现在维好了。就是连EN信号的一个电阻坏了。不了解工作条件跑了这么多弯路还搞了两次桥。眼泪哇哇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