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的显示器 换了高压板后 黑屏 多通会儿电就可以一直用

楼主(2010-09-29):
刚修了个 17的联想显示器LXH-GJ17L3 05年的老显示器  因为高压板烧坏 更换了一块 高压板后 出先  开2秒就黑屏  然后多让他通会电 他就可以 在开起一直正常使用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对了 原来是小口4灯  的 后面换的板子是 两个 大口的板子

网友:
还是换4灯小口的试下吧。。

网友:
是哦,换一下四灯小口的看看

网友:
我是改成了4口小灯的了

网友:
是不是 虚焊 或者是 供电不足哦  感觉不应该得

网友:
输出到主板那边12V 5V电压的电容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你可以把电容换一下试试。
有的电容漏电不明显,要换过了才知道的。

网友:
明显是电容不良。

网友:
灯管接头不良也可能引起高压板保护,我修过台本本就是那样子的

网友:
灯管有问题没??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求答案

网友:
这机器原高压电路就是5707组成的电路,有通病,其实不用换通用高压板的,,

网友:
楼上说错了   是5706   4411

网友:
电源适配器也可能要换一只试试啦。我估计是不是供电不足吖?

网友:
和我遇到的一样型号的显示器。不过我的是开机显示之后亮一到二秒就黑屏。换了5707和高压包之后故障照旧。正在测试故障所在。

网友:
很高级的问题开始换了高压板还是有黑屏的问题 ,我把显示器后面的铝制档板拆了 就没出先前头的问题了~~郁闷了~~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难道是挤压到线路板了??? 求解

网友:
问题有几个方面:
1。灯管线的延长应该用专用的高压线,不能用普通线,绝缘电压达不到要求
2。两灯的高压板带四灯管高压条 最好每一组甩掉一根灯管,因为上下两组各并联了以后会加大高压板的启动电流,保护电路会动作

网友:
有可能 线不是用的普通线 用的纯铜芯线  可能是 启动电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