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F3600开机报错

楼主(2010-09-29):
机器是清华同方 超锐F3600
开机能显,画面定格最一画面。如下:

2000 Mhz Pentium III-M with MMX CPU)
CPU Microcode Update Rev 016h Complete
L2 Cache: Not installed
8 MB Video RAM
Insyde Software Plug-n-Play BIOS Ver 1.17.01
WARNING - CMOS CHECKSUM INVALID - RUN SCU
WARNING - KEYBOARD CONTROLLER FAILURE

Base Memory   0000640 kb
Extended Memory   0252928 Kb
Total Memory  0253952 KB
Shared Memory  008192 KB

WARNING - NO INTERRUPTS FROM TIMER 0
AUTO Detecting IDE Devices[Done]

<CTRL-ALT-S> to enter System configuration Utility
INITIALLZING BOOT CD-ROM - None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NO IRQ assigned
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NO IRQ assigned
<CTRL-ALT-S> to enter System configuration Utility
Press F1 to Continue
大家维修过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 可能L2缓存坏了

网友:
原来是CMOS电池的事,换一个有电的的一切就解决了。

网友(2010-11-30):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正在等待解决的办法
  请问:电池上面写的是2V  可是我的有2.4V的电压  万用表是没有为题的  可是还是出现这样的状况啊  求解

网友(2011-05-30):
今天 接到一台和这一样的问题,换电池也不行,有没有修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2011-10-24):
不行啊,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换了电子 重启一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上面都说是电池没电了,换新电子还是有问题,说明是主板坏了,可能是CMO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咋个解决啊?????在线等~

网友(2012-03-20):
今天也碰到这样的机器,换电池不行,怎么解决的,快来说说

网友(2012-05-07):
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子了  弄不好

网友:
大家同样啊,我的电池换了也是一样,键盘也不能用,提示二级缓存坏了,换了cpu也是一样。郁闷中,想刷个BIOS试试,看样子这是个通病哦有待解决中

网友(2013-01-18):
是啊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