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输出端对地阻值为0!!!

楼主(2010-09-29):
拿到板子接电发现无待机,摸了一下南桥,短短几秒内竟使南桥如此发烫,又摸了一下1117,也是汤,拆1117测输出端对地阻值为0,又测了桥附近小c阻值也为0,接着又测了io,网卡还是如此于是就判断桥短路,因无bga所以判为年报废!!!

网友:
就是桥坏了也不要重植了,直接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B over了

网友:
南桥坏的啦    你还换桥啊 ,买一块才多少钱啊

网友:
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把1117取下来 测输出脚还对地 南桥坏

网友:
楼主的经验之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上电没开机南桥就烫不用去拆IO还有网卡。直接判南桥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插上电没开机南桥就烫"一般是不是只能判断80%-90%南桥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去测网卡。和IO 。有什么莫大关系吗。新手对这个问题沉思中

网友:
还是拆掉网卡在判断是不是南桥坏。

网友:
是不是 1117           挂 了?  拆下来量下

网友:
打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珍惜你能修好的每一块板。。。对它要像对你情人一样。。

网友:
直接死刑了,买一块,现在台机主板太便宜了

网友:
网卡,
SB,多数是这些了。

网友:
SB的几率很大

网友:
南桥短路了~~~~

网友:
象这样的情况我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废板还是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的 哦,不要浪费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