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无复位

楼主(2010-09-29):
精英给同方OEM的661GX-M7。
1.多数时间开机可以正常跑码点亮,但点亮过5~10分钟自动断电,再开,有时可以再次开机点亮(点亮之后5~10分钟再重复自动断电),有时就FF不跑,且无复位。
2.偶尔有触发直接跑FF无复位的时候。

当无复位修,,,复位针有3.4V电压。量测VCORE1.4V左右,内存2.7V,上拉1.33V,其他1.5V   3.3V  1.8V电压都正常。没有示波器,时钟只量了供电3.3V 是正常的。时钟芯片周围的330电阻都有0.5V到1点几V 的电压,应该也正常吧?还有一点,在主板无复位之后短接开机针已经不能关机了。。。换过晶振,谐振电容都不行。8705的IO我也换过两片。

又进死区了,,找不到头绪。。劳烦大虾指路撒~~~。

网友:
55555555555555555~ 没人理我呢,,,
补充一下问题。。刚才忽略了一点,,全板无复位时时钟好像没有输出了。。时钟周围0.5~1.0V的电压都没了,,,时钟工作的时候好像都有些温度的,,这个摸起来凉凉的。
还有一个新的问题,主板凉机启动相对来说启动成功的几率高些,,代码75启动热机一会之后再点复位排针基本就要出问题了。。要么直接无复位不能关机。要么有复位不跑码,但是还能够通过开机排针关机。有复位不跑码的时候时钟还是有输出的。只有当无复位不能关机的时候时钟才停机不输出。。

水平有限,,阐述的相当模糊,让大虾减小了。还请耐心看完哦。。。

网友:
怎么没人搭理我。。 该不是发错地方了吧。郁闷鸟~~~~

网友:
你保证 供电都正常了吗?内存 显卡 南北桥  CPU  VTT  时钟给南桥的两组频率, CPU复位有了吗? 时钟有了吗   局部无复位 还是全无复位, 你的问题不清晰,  有时候得有时候不得, 你的是什么板  南桥是什么   是AMD的板还是英特尔的板, 都没说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
这个,,,,661的板子的话应该都知道是INTEL系列的吧~! 唉,问题太多,出的我头都大了。不过板子现在已经OK了。,客户拿走有一个星期,估计没问题了。
因为实在找不出原因,所以想先对时钟下手。因为宕机的时候时钟没了。所以想找相同的时钟换一个,,换之前又搜索了一下基地的帖子。其中一篇也是专门针对这个板时钟问题的帖子。依葫芦画瓢,整理好了。(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8154-1-1.html)还有一个疑问,,我Q23三极管既然软击穿,为什么在没有时钟之后通过开机排针也不能关机了呢。。。突然没了时钟,南桥也停止工作哦·??

网友:
哎 说这板我可是很有感触啊 这几天接一单位的 一批都是这个,基本上快快做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