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被指纹加密,高手进来看怎么解密?

楼主(2010-09-29):
今天接到一客户机,型号为:宏基4730G,开机时在DOS界面要求输入指纹,结果不过。客户要求给他解密,会的高手指点一下。
请教高手出来指导一下。。。。难道没人知道???????
指纹

网友:
就没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网友:
高手呢。。都沉默了???

网友:
能不能把指纹IC给去掉。

网友:
重装系统呢?

网友:
用光驱可以启动么,可以的话进入后把指纹的软件干掉,,,,,,,,,,,,,,,,,,

网友:
用编程器刷密码芯片

网友:
重装系统ok

网友:
重装系统能解决么?期待答案

网友:
BIOS供电电池放电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 换个指纹芯片

网友:
重装系统我感觉可以

网友:
这个密码 应该要找刷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