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9):
接到两块这样的主板,都是开不了机,点开关键没反应。强行开机,一切正常。网卡吹掉,IO以更换,但还是点不亮机 求高手指点下,,急急啊~~~~~~~
开不了机

网友:
主板有断线的地方,细心的查查

网友:
开机排针是否有电压

网友:
有电压啊,就是点不亮。

网友:
的帖子
如果是断线的话,主要查哪条线的线路啊

网友:
不可能两块同时短线吧??我感觉和南桥有关系吧、、

网友:
查PSON到IO的线 还有就是查排针的线 这两根线相连的原器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3VSB VBAT 晶振 电容 RSMRST这些东西都需要查的

网友:
liangwentao
的帖子
你先找到IO的PDF重点看看开关针到IO,I0到南桥,南桥返回,IO到绿线看看哪一个条件没有就查哪一个线路

网友:
我试过把右上角的2359和右下角的2359对换过来,神了。。居然可以开机了,点得亮了,但是,就是不断重启。。另外一块板这样干,居然点不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给你个参考的上电时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68623-1-1.html

网友:
liangwentao
的帖子
点开关不开机 强行开机正常重点查开关到IO IO到绿线这两条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