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看看这两片屏芯片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9-29):
这两片芯片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代换  。功能上有什么不同。
请各位大师指点。 在此 小弟跪谢大家。    辛苦大家了。有劳大家了。
谢谢

网友:
完全通用,不知道此屏可是花屏

网友:
是花屏
没错   两个都是花屏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厂家都是一样的,换上试下,也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