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400二手机维修

楼主(2010-09-29):
  机器拿来时别人修过,南、北桥都动过。首先测得公共端对地短路,检查发现PQ29击穿,PQ28被取了没装。换上PQ29、PQ28再测公共端不短了,北桥G6100上多个电容短路,换个G6100再查,郁闷还有短路,PL9电感对地短路了。想一想,上管被击穿了,那么PU7肯定不保,取下PU7,终于不短了。手上没有PU7 OZ818ALN,在料板上找了个OZ811LN代换。通电检查,各电感上的电压都有了,但电流只有0.3A。继续检测,检查发现G6100上有电压没有过来。C29上没有电压,测得L5一端有1.2V电压,另一端没有,测得电感L5开路。换掉L5,C29上电压有了,但电流依然只有0.3A。再继续测,发现C75、C53都没有电压,+VLDT电压没有过来。+VLDT电压是从PQ6过来,测得VLDT_EN控制信号为0V。这个控制信号没有过来,它是由南桥输出。首先想到就是南桥坏了,因为别人动过南桥的,所以就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换上后再测发现仍然没有VLDT_EN。维修陷入了困境,仔细研究了电路图,发现VTT_VDDIO_PG正常有3.3V,而VDD_PG为0V。这肯定不正常,CPU供电都有了,CPU供电芯片怎么会没有PG信号输出。首先就怀疑CPU供电芯片OZ826LN坏了,因为电压都有了,但就没有PG输出。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只有先放下了,等芯片到了再继续。有结果后我会把结果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