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开机进系统工花屏

楼主(2010-09-29):
之前接一客户东芝L203本子,此桥:英代尔 960 ,CPU:CM 540 1.6 DDR2 1G,SATA 120G,14.1WXGA ,这样的配置,最先的问题是,可以开机,也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有五分钟时间就花屏了,我换系统,换内存,换硬盘,外设都差换完了,故障依旧,我就折机修主板了,有可能是北桥不良, 此桥点胶的,胶非常多,一不小心此板就会报废,我运气好,桥拿下来时有掉点,我但心,手上有一个新桥,换上去不开机了,这下死了,我没有希望了,只好在买一个新桥回来,在做了一次,现在可以点亮了,也可以进系统,测试几天没有问题给客户,客户拿到之后,用不到一个月,现在还是以前的故障,小弟迷茫了,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是什么桥的问题,你可以在基地搜下看,大部份是CPU供电滤波大电容NEC)的问题,你可以把他全换掉或并几个试一下,有的东芝CPU滤波电容没有那种大的,但板上空位,你可以安上去,注意下容量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CPU供电不良造成的?

网友:
我遇到同样问题 解决了!  把北桥 加焊! 北桥后面的滤波电容330的 和几个小的电容全部换了!就对了

网友:
NEC大电容出问题了,把他换掉去,没有NEC大电容可以用一般的电容代换。。

网友:
是的,我都是看基地这么做的,我本人也修过几台东芝的花屏死机的,都是这样解决的,没有返修过,但这电容是有极性的,装的时候要注意下,楼主修好了说下

网友:
谢谢各位!修好了一定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
我换完电容现在开机掉电了,电容换的容量都是一样的,换完之后北桥还要不要加焊呢?

网友:
我换完电容现在开机掉电了,电容换的容量都是一样的,换完之后北桥加焊,一切正常,跑3D也正常,谢谢一楼,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