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无CPU电压维修过程

楼主(2010-09-29):
三星R408进水无CPU电压修复过程。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08的机器,没过保,进水了,拆开把水迹擦干净后,用洗板水把腐蚀的部分擦好后,开机触发到0.22不动了,电流跳到0.22估计CPU电压没有,一量果然CPU没电压,把了电源量下对地阻值正常,

首先检查CPU主供电20脚19V正常,22脚 VDD 5V也正常,再看上面还有一组3.3V的供电,一量只有1.5V,

根据前面的示意图可以看到P3.3V是由P3.3_AUX,转换过来的,
花了一点功夫知道了这个转换过程

这是由一个场管导通过来的,接上电源,输入级3.3。V正常,控制级4脚电压很低,这应该是一个高电平导通的场管,看来问题出在这个控制级上面了,这里有个12V待机电压,一量没有,看来应该是Q547这个三极管没有导通过来,测量Q547的第3脚19V有了,第2脚没电压,换到二极管档,1脚和R731的一边居然不通,进水的主板就是容易断线啊,飞了根线,开机测试还是没有CPU电压,再量R731这个电阻,数字万用表显示个1,仔细看这个电阻发现电阻其中一个脚已经被腐蚀掉了一部分,在电路图上电阻显示的只有30.1K,而电阻本身上面标示却是470K,拿一块不一样的料板对比这种470的电阻实际的阻值是47K,有点想0欧姆电阻的外形,迷茫了…..报着试试看的心理换了个47K的电阻上去,待机12V这边测量有15V,后继的3.3也导通过去了,看来问题是在这里,只是电阻的大小不对,又换了个90K的上去,12VALW变成了13.25V,还是小了,报着试试看的心态,触发看看,触发后CPU电压有了,怕烧坏东西,赶紧拔了电源,还是电阻的阻值小了,再仔细看了看拆下来的那个电阻,发现是47C,而不是470,这个47C是什么意思还真不明白了,赶紧百度下,花了点时间终于找到了,百度了才知道这是种E96标准的标法,还有一张图纸对照

47C代表的意思是301K,在料板上找了个48C的换上去,待机电压终于正常了,还是0.02,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款机器的CPU电压时1.5V。知识不够全面走了不少弯路,还好机器没整坏,不然就亏大了,维修结束可以安心吃午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