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液晶电源适配器问题

楼主(2010-09-29):
电路图我用别的代替,问题就在画红圈的地方,348v直流电经过2个电阻降压(这个图是3个,实际电源是2个电阻),经过r1后变为176v,经过r2后变为10v给芯片(开关管芯片是5L0365R。4脚的。)供电,这是电源正常输出12v,断掉市电后,在接上市电,这是经过r2电阻后变为5v,给(开关管芯片是5L0365R。4脚的)供电脚的电压低(低了一半电压),2个电阻都i正常,都是200k欧的。像这种原因应该再查哪里,大电容300v电压正常。

网友:
这个不一定再上电时把芯片脚断开看是多少V,如果是正常应该是芯片包外围的一些小电容问题。

网友:
起动电阻没有问题那就查反馈TL431、光耦。

网友:
5L0365R挂了 换一个吧

网友:
前段时间遇见过,是在代换开关模块芯片时出现。好像是在光耦两脚并联104电容解决的,这现象是开关模块芯片工作状态转换不过来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换5L0365R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