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液晶菜单锁定了怎么解锁

楼主(2010-09-29):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联想L195WE液晶菜单锁定了怎么解锁,就开关键可以用,屏幕也被调到了分屏模式

网友:
             大部分是把菜单长按20S也就可以了吧,试试再说哪

网友:
长按MENU,自动解锁

网友:
  好像是长按OK大屏幕的那种。液晶MENU菜单

网友(2017-05-07):
菜单锁了 最好先把开关换了 在按住MENU

网友:
重新开机  长按菜单键

网友:
联想是按MENU键解锁,如果不知道,可以拆机清除24CXX芯片数据解锁。但防止万一,一定要先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