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TS16C

楼主(2010-09-29):
sony  VGN-TS16C的故障是是死机(客户在家摔过)
1.先拆下硬盘测试,没有坏道OK(好像是固态的,我也不太确定)
2.顺便把风扇清理了一下,灰挺大的
3.于是经系统测试发现不定时死机
4,下了一个测试温度的软件,测试发现70多度,一会又温度报警了
5,用手测了一下封口,好像没转
6.于是拆了 加电发现风扇都不转
7.跑了一下电路,发现黑线和一个qy小场馆相连,待机事都有5V加电后黑的线不能被拉低接地,所以风扇不转
8.没办法了该吧
9.直接接地黑线,发现待机的时候就转了,这可不行,客户不会同意的,想象一下插上电池风扇就转了,多郁闷的事啊
10.那就找一个5V,把小管的控制及悬空,接到5V,这时再是OK

这个风扇也是我头一次该,发现以前想这个问题,有点相当然了,动手操作又是一回事

网友:
是那种高电平导通 N道沟 D接地 S接黑线 Q上待机有5V?

网友:
场馆是S接地d接黑 G接控制  最普通通的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