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上网本,到WINDOWS滚动条,就死机!附图

楼主(2010-09-29):
联想S10上网本,能正常开机,每到WINDOWS滚动条,就死机!测量硬盘共电3。3和5伏正常,但测量A+,A-,和B+,B-对地阻值为1,是不是南桥虚焊,本人加焊过南桥还是一样,不知是南桥没有加焊好还是南桥本身就是坏的????
Windows

网友:
“测量A+,A-,和B+,B-对地阻值为1”,是正常的。我测试过。
另外楼主能提供这机子的BIOS吗?谢谢!

网友:
我也想找本机的BIOS, 我怀疑BIOS有关

网友:
求在线的朋友帮忙啊???

网友:
先把散热处理好

网友:
放个电侃看看 前几天碰到一台山寨上网本装上电池就卡在WINDOWS滚动条 不装电池就不卡真是奇怪了

网友:
本本没上电池,用维修用的万能电源,散热处理好!

网友:
你换过内存看看,它也会引起这种现像的

网友:
SATA口进过电容阻止1是正常的

网友:
散热问题,

网友:
换过系统试哈说不定就是最简单的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 处理过,内存换过,还是不好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S10的机器,南桥短路了,后来换南桥不行,打售后电话问了一下还在保,就拿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