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的主板内存供电只有1.5V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29):
(无正文)

网友:
管D极有没有3.3v....华擎很爱烧0欧电阻..换管...再查G极相连的芯片

网友:
内存供电时G极5v。d极3.3V。 s极2.5V      你查查看看

网友:
是不是就是一个供电管坏了?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是不是有4500,那的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极电压偏低或内存供电管坏

网友:
跑下线路就OK了

网友:
先换mos管、滤波电容、供电ic在看看后级有没有啥给拉低的

网友:
换场管吧,不动手是修不好的。

网友:
管我换了,不行呀,搞不定.

网友:
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跑线看下下面的小管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