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网星节能电源,启动不了,求助~

楼主(2010-09-29):
一台长城网星节能电源,有待机电压和绿线电压,但启动不了。拆开量,发现两个13007开关管的B、E极间均击穿。与开关管基极相连的元件——有两个1欧姆电阻坏,一个小二极管坏。更换两个13009和同样的电阻,二极管后仍未好。测量7500芯片12脚电压10V正常(另外一个正常网星电源我量的是8V),14脚5V,8、11脚电压都是1.49。4脚电压高电平,短接绿线后变为0V。想请问各位师傅我这种情况应该还要查什么方面元件啊~

网友:
又查了下,从8、11脚出来连接的两个驱动三极管667也坏了,没有,用C1815代替的,更换后启动听到吱吱声...未好~~

网友:
有没换过推动变压器试试

网友:
把两个13007都拿下来.短接绿电通电再测 13007b极有没有交流电压
再看看那三个二极管穿了没..

网友:
主开关管损坏,查一下损坏的原因,我看是电源芯片有问题,更换试试。

网友:
看两个200V的大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再就是13007的B极电解电容

网友:
你开关管旁边的4148换了没!推动三极管旁边的4148换了没?

网友:
测量7500芯片12脚电压12V以上才正常

网友:
开关管旁边的4148?是什么东西啊?本来想再换下驱动变压器试下的,不过人家客户急着要(有其他一起拿来修的东西),就装起来给人家了。12脚电压在10-40V之间都是正常的~大电容的话外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他说的4148是IN4148,一般是玻璃封装的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