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X38-DQ6跑26重启

楼主(2010-09-29):
我这块技嘉GA-X38-DQ6跑26不断的重启,请那位高手说下,是怎么么事.

网友:
先看看 ,你显卡的周围有没有短路,在看一下北桥芯片,最好先换块显卡试试 ,会不会是显卡造成的那 。

网友:
跑26的话  一般是显卡有问题  你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要一步步的排除,,不要依赖他人,,先捡简单的修,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技嘉的板子的bios容易坏  ,

网友:
换一个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