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A69T 内存跑C1-C3 就不过了

楼主(2010-09-29):
求助:昂达主板A69T 内存跑C1-C3 就不过了  是什么问题  内存电压都正常  北桥也有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  内存上有歌八脚W83310G-R2 这个坏会引起内存不过吗? 我现在没这个配件  求助大家 大概是什么问题! 谢了

网友:
这个会,,,和RT9214是一样的。。在不行的话。IO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 我用过不行    要用原型号   RT9214可以有电压但是一下子就会烧的

网友:
换下时钟芯片,不行的话就查下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没问题换U  刷BIOS

网友:
cpu换过没有,cpu也会导致这样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