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无VCC3.3AUX_ON

楼主(2010-09-29):
R50进水机,不开机
现在检测到PMH4 Pin88 没有生成AUX_ON, 3.3VSW正常。1631 pin7和28有VL 5V
PMH4 的26脚有方波。7脚供电3.3V正常
请问AUX_ON是PMH4产生的还是其它芯片供电。
AUX_ON要什么条件才能生产?

网友:
检测有了点进展,TB62501的pin25 VDD15待机无15V电压,L3无电压,MAX1631的Pin 14也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客户不着急,我也慢慢的学习。
3M和5M没有产生。之前是REF电压没有,去掉了C18.REF有了为3.3V
还是没有3M和5M。是不是REF3.3V偏高呢?我看帖子里面说REF应该是2.5V。
去找个1uF 10V的上上去再说。

网友:
ref怎么看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好多芯片都是2V

网友:
哈哈。刚才找到坛子里面这篇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11349
明天装回1UF电容估计就有3M和5M了。

网友:
晕了,装上C18,pin 9就变成0V。
Pin 7 和pin 28变成 1.0V
取了就是pin 9 就是3.4V。
28和7 脚就是正常的3.3V
换了颗MA1631,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