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A 跑28 并不时掉电

楼主(2010-09-29):
开机 测试卡跑 28 后就掉电 原来PC97551 发烫 换后不烫手了 开机跑28 后几秒掉电 求助!
掉电
求助

网友:
肯定哪里还有短路,认真查查

网友:
28我觉得还是内存没有过,量量内存的排阻上是否有波形

网友:
恻一下北桥供电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温控有问题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