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给不上电。

楼主(2010-09-29):
  主板电源灯亮的,测试电源是好的,电源线也没问题。应该是主板问题吧,小弟刚接触电脑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测试。    求高人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
3VSB对地阻值,实测电压,拔掉CPU供电是否能通电?开机针,开机电路, 这样都是需要检测的。刚开始接触维修,不要急着下手,先把基础的东西看一下,学一下,至少先得有个大体的思路。

网友:
兄弟,下次先报出板子的型号,明白吗?在换一下电源试试,你可以把主板上的其他件全部拆掉,然后加电试试,有可能是其他部件短路造成的,看主板上有没有爆的电容,看主板上有没有烧毁的地方。I/O是否发烫。这都有肯能造成这种原因,多加学习吧!

网友:
回楼上,华硕M2N-E,换过电源,主板没有爆浆,也没有烧毁的地方。

上午好使,下午突然就这样了。 主板PCI槽附近有个指示灯,电源插上之后常亮。

沙发说的,测电压有点迷茫,开机针跳线插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那个灯亮只是说明sb供电时正常的...楼主没说清楚意思。。是不是不能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点完没反应啊。

网友:
兄弟,拿去给人修吧...修不触发是修主板最简单的故障。。。你自己修不了的。。

网友:
不触发比较好修,你要不是修理工的话最好不要动了,拿去修吧

网友:
看一下触发条件满足不。

网友:
不触发    一般你先把板子仔细的看一遍    抹一遍     看是否能看出或摸出有烧伤   短路的     没有的话    你就要考虑与开机电路有关的了    仔细判断门电路     南桥    IO    晶振

网友:
回楼上,华硕M2N-E,换过电源,主板没有爆浆,也没有烧毁的地方。

上午好使,下午突然就这样了。 ]

那內存和cpu 试了吗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维修人员的话,建议拿去修吧,避免问题继续扩大

网友(2011-08-01):
主板不是电啊,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说不不说清楚,主板不上电是主板上电路的问题,这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是搞电脑维修这一行业的吗,

网友:
看一下开机的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主板短路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