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99S 不触发 拆了CMOS电子 自动加电

楼主(2010-09-29):
华硕 Z99S的机器
这个故障好像是遇到的第二次了
客户拿来有待机 0.02  按开关不触发
量开关   无开关电压   然后我拆了CMOS电子   拆电
可以自动加电   说明主板其他部分应该没问题
然后装回电子   还是不行
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
查COMS电路看看

网友:
你看看 应该是休眠开关的问题  我遇到过的

网友:
对,注意上边一排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上电子可以正常开机    不关休眠开关事吧???

网友:
COMS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拆掉 试试嘛  不就知道了  我也遇到过的  研究了好久 才发现的

网友:
既然触发开关上都没电压,还考虑其它干什么

网友:
修出开关的电压,如果不行,找到IO的强行开机脚位,把开关飞过去

网友:
LZ主啊,你看下图嘛,休眠开关短路就是这种现象,晕哦。

网友:
BIOS和睡眠开关可能出现了问题

网友:
COMS 电路有问题,看下有没有电容漏电,或是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