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虚心求教

楼主(2010-09-29):
我有台老本是东芝6100,原机的40G硬盘坏了,换了个20G的日立的,使用还算正常,近日从移动硬盘盒里拆出个60G的富士通牌子,看了看也是IDE接口的,和原机一样口,用台式机接转接卡做完系统后,笔记本不能进入系统,屏上显示缺少必要参数,按任意键继续,可接到台式机却可以使用,小弟不明白是兼容问题呢,还是BIOS问题,望赐教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用台式机装系统。硬件平台换了,系统也要换的,可以在笔记本上装一次看看

网友:
有的系统是要用安装版的,GHOST进去的不行,特别是日系机

网友:
用原版分区重装

网友:
我的光驱坏了,所以只能在台式上作系统,然后到本本上去认系统,20G的日立盘我都是这么装系统,除了用本机光驱外,您们还有什么妙计吗

网友:
用USB光驱,或U盘试试行吗老本不知道能不能认到

网友:
最新报道,我用的日立20G的盘在台试机做,然后到本本上任就好使,后来我用带USB光驱启动的台式机,挂俩硬盘一个带系统的20G日立,一个是60G的富士通,部分主从,用硬盘克隆系统过去,成功了,小弟不敢独享回馈给,帮助我的师傅们

网友:
是不是机器拉不到60G的啊,实在不行那只能用安装版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