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2647进系统蓝屏重启(高手进)

楼主(2010-09-29):
这两天接到一块2647的板子,刚开始通电就掉电,怀疑是cup供电的问题,换了3410,3421。上电。电流跑到1.3a。装机测试。就发现蓝屏重启。那位高手遇到过此问题,分享哈。注:内存和风扇和其他经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主板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管子的控制极的波形有没平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没有暂时没有示波器,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谢谢

网友:
测下CPU供电的各个管子的对地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