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3FW保护

楼主(2010-09-29):
前两天接了四台AOC193FW,其中有三台OK了,还差一台,就是老保护,本来有一样对着来修是很好修的,但对着来测还是搞不定,屏是好的,就是电源板供两边灯管有一边保护起来,
就是12V转不到5W,。。在线中,,请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12V转5V的那里,只有一个贴片电阻跟一个电容,,,,那两个都量过是好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完全没思路啦,去抽支毒品先,再不行就来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啦

网友:
把控件芯片过压或过流保护脚接地就好了。

网友:
是什么芯片呀把保护去掉再测两路反馈那路不对再慢慢的一个个测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