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之间一样的IDE口,富士通和日立牌子能互换通用吗

楼主(2010-09-29):
我用的是东芝老本6100,一直用日立20G的IDE口硬盘,近日弄了个移动硬盘拆出来块富士通60G的,看看也是IDE口,用台式机做了系统,安在本本上不能进入系统,屏幕显示“缺少必要参数,按任意键继续”都是IDE口为什么不能通用,是什么原因望高手赐教

网友:
试下用60G硬盘在本机GHOST系统!最好用光盘按“1”,U盘启动可能都不行!

网友:
回复 陈方东 的帖子我的光驱坏了,所以只能在台式上作系统,然后到本本上去认系统,20G的日立盘我都是这么装系统,除了用本机光驱外,您还有什么妙计吗?

网友:
这本的CMOS数据存在硬盘中,用专用软件设一下。

网友:
最新报道,我用的日立20G的盘在台试机做,然后到本本上任就好使,后来我用带USB光驱启动的台式机,挂俩硬盘一个带系统的20G日立,一个是60G的富士通,部分主从,用硬盘克隆系统过去,成功了,小弟不敢独享回馈给,帮助我的师傅们